楼主(2017-09-24):
提升机变频器是四项限的,带能量回馈,为什么很多提升机变频器,能量回馈都消耗在制动电阻上了,而不是回馈给电网

网友A:
简单与复杂,成本?

网友B:
刹车电阻便宜多了,除非你系统采用共母线方式

网友C:
回馈给电网?
谁答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提升机变频器是四项限的,带能量回馈,为什么很多提升机变频器,能量回馈都消耗在制动电阻上了,而不是回馈给电网
一台四象限变频器的采购单价,比不是四象限变频器的采购单价,要差很多的。以西门子变频器为例,普通变频器的采购单价如果是5000元的话,那么更换成拥有四象限功能的变频器至少需要约1W元左右。

网友E:
回馈电网的电压负荷电网要求吗?

网友F:
小功率的提升机,不回馈电网是考虑成本,大容量的提升机考虑回馈电网是因为电阻体积庞大,易发热,易失控。回馈电网最大的好处是,控制响应快,制动力能满足最大使用要求,而且清洁,环保,节能。

还有一种方法,既不用回馈,电阻的体积也小,就是提升机加配重。机械结构上相对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馈电网的变频器,是不是结构相对更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提升机变频器是四项限的,带能量回馈,为什么很多提升机变频器,能量回馈都消耗在制动电阻上了,而不是回馈给电网
一台四象限变频器的采购单价,比不是四象限变频器的采购单价,要差很多的。以西门子变频器为例,普通变频器的采购单价如果是5000元的话,那么更换成拥有四象限功能的变频器至少需要约1W元左右。
四象限变频器和普通变频器比有什么特点?提升机变频器也可以用不是四象限变频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提升机变频器是四项限的,带能量回馈,为什么很多提升机变频器,能量回馈都消耗在制动电阻上了,而不是回馈给电网
一台四象限变频器的采购单价,比不是四象限变频器的采购单价,要差很多的。以西门子变频器为例,普通变频器的采购单价如果是5000元的话,那么更换成拥有四象限功能的变频器至少需要约1W元左右。
四象限变频器和普通变频器比有什么特点?提升机变频器也可以用不是四象限变频器吗?
普通变频器只有调速功能,四象限变频器却在调速的基础上,增加了电网回馈功能。

网友F:
回复 楼主:
就是多了一个整流回馈单元。要说复杂,对于使用者倒未必复杂,制作者要复杂些。应用的话就是接线。特别是整流回馈与逆变器一体的装置,使用者倒更省事。输入输出接线就ok了。什么都不用。

例如,西门子的G120,有一款是整流回馈与电机驱动在一起的一体机。连直流母线都没有,输入和输出都是直接接线,没有也不需要接辅助的元器件。特别省事。性能还非常好。是IGBT反馈电网的那种。

网友G:
回馈电网要并入电网的三要素,即电压、频率、相位同步才能回馈。要不可能会导致事故

网友H:
提升机尤其是垂直提升机首先考虑的是安全、可靠性,电阻虽然不节能,但是可靠性高于回馈装置。

网友F:
回馈电网的制动,从特性上要优于制动电阻的形式。可靠性现在非常有保证,因为电网反馈技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特别是采用了IGBT回馈电网的结构形式,不会出现失控问题。用于提升机控制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电网反馈形式。结构简单,占地面积小,无需散热空间布局,节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