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A75F-24开关电源

楼主(2017-09-24):
没有输出、请各位大神赐教一下??、学习维修

网友A:
呵呵;24V 3.1A的电源;

网友B:
看着怎么像烧焦了!

网友C:
先查开关电源芯片的规格书,对照典型电路查

网友D:
没有维修的意义,现在一个开关电源才几十块钱呀,还不如工钱。。

网友E:
烧得好像很严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有维修的意义,现在一个开关电源才几十块钱呀,还不如工钱。。
可以练技术 不是钱的问题 能维修的 花点成本修好当备件使用

网友G:
可以修着玩吗。东西不复杂

网友H:
可以练练手啊

网友I:
什么变频器啊

网友J:
先查找相应的电路图!

网友K:
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啊!

网友L:
买一个新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原来是二极管坏了、GOO7型号不太清楚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原来是二极管坏了、GOO7型号不太清楚
幸好将故障 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