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4):
哪位大师指点一下两台空压机并联运行循环起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压力。怎么做继电控制,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用个脉冲定时器+接触器,压力接点串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这种双循环时继电器吗?

网友B:
考虑一下搞块国产工控板做主控组合就很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贵了。
太贵了?多少算不贵呢?

楼主:
成本低点,技术含量低点。

网友D:
我觉得上工控板比较好搞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控主要是技术含量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双循环时间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E:
用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好像叫DRS-48SS什么的,忘记了,就是双时间继电器。,这样最简单方便

网友F:
好像好一点的螺杆空压机控制板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理解你的空压机是交替运行
这个定时器能交替输出就可以

网友G:
用压力电接点再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空压机是普通活塞的。除了双循环继电器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H:
要求没描述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个储气雚,两台活塞空压机并联循环运行,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压力。如何控制循环迄行?

网友H:
两台不同时运行?以时间还是压力检测交替切换吗

网友I:
好像双循环时间继电器最低投资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谢谢各位!

网友B:
国产工控板才100来块大洋,兄弟都说贵,神马才不贵啊,吃个沙县套餐饭都12块起步啊

网友J:
不就是把自己工作信号保持,另一台启动就把该保持信号中断,启动需要检查自己是否有保持信号即可:没有保持信号启动,有保持就只能启动对方

网友K:
可以考虑与单按钮启动回路结合,实现并联循环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师你好我不是说东西贵,是我玩不转高科技!

网友L:
你说的两台压缩机并列运行,循环起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当设定压力时,一台不达到压力时,另一台自动起动,压力超过时自动停一台?是不是这种控制?

网友M:
采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是的,就是普通运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市场上很多的工控板都兼容三菱的软件,你的需要主要是开关量的检测和控制,三菱也很上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是用通电延时,还是断电延时啊?求指点?:

网友N:
如果一台够用就没必要循环,改备用即可。如需两台才能同时才能供给,那可改成同时启停比较适宜。

网友H:
是不是两台同时运行,达到某压力值后停掉其中一台

楼主:
回复 网友H:
都想复杂了就是想单纯的循环运行!: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就是普通运行。

我看就双时间继电器控制就便宜的啦,把电接点窜进去就可以了。两台空压机循环运行,当到轮到那个空压机运行且压力在设定值就内运行。

网友P:
国产工控板,二百元左右。省事又方便

网友Q:
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如果仅仅单纯实现所需功能程序,确实完全可以,但与原设备安全保护相抵触,况且空压机属于特种设备,任何改造都必须慎重。

多年前,我也曾有楼主同样的考虑,但始终有几个难题无法解决,最终无奈放弃。

1、两台空压机的压力开关动作值能一致吗?不可能,无论你怎么调,不是这台高就是那台高。
2、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A机的压力未到仍需继续运行,而B机压力已到,必须立即停止。但程序的要求恰恰相反,如按改造后的要求作,又与设备安全保护相矛盾,此时怎么办?
3、惟有将原有的压力开关废除,在储气罐上再装一压力开关,作为轮流总控,但这样一来动作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你想得太复杂了,压力表控制时间继电器,双循环继电器控制两台相同空压机,就这点事。:

楼主:
回复 网友Q:

网友Q:
引用 楼主:
你想得太复杂了,压力表控制时间继电器,双循环继电器控制两台相同空压机,就这点事。:

是可以实现,没什么难度,但由此是否符合原设备的安全保证,是否可通过特种设备的验收,当然你可以选择无须验收,但万一将来有事?此时企业还能提你承担?

网友R:
同意29楼的说法

网友S:
最好还慎重,同意37楼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