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4):
请问如何用三菱QJ71C24N串口通信模块,用无顺序协议的用户帧模式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用三菱QJ71C24N串口通信模块,用无顺序协议的用户帧模式请问怎么设置?

有一种资料叫做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册帧号可以用顺控程序,也可以用软件设置,我的意思是用软件设置的话就设置哪几项?

楼主(2017-10-27):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B(2020-10-19):
回复 楼主:
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