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台0BA5

楼主(2017-09-24):
好多年了,买回来没玩过。这款可以用软件编程吗? 线缆怎么连接?  侧边这个是吗?

网友A:
红框内是插编程电缆的,要专用的编程电缆
侧面是连扩展模块的

网友B:
简单玩就用按键嘛!
要不买条电缆,弄个软件玩?

网友C:
楼主是想玩玩LOGO!的轻松软件?否则在机子上直接编程就行了。

网友D:
我没有用PC编程
就是小打小闹在Logo上按按!

网友E:
用按键也可以编的;
编程口在塑料盖子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英文的,没法调成中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英文的,没法调成中文吗!
LOGO!按键编程只有英文界面,但由于其菜单较简单,功能块又是图形的,再者LOGO!手册是中文的,所以不懂英文来编程也不吃力。LOGO!soft comfort软件可设置为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