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四屏如何实现

楼主(2017-09-24):
屏幕准备用威纶新款TK6071IP,PLC用台达EH,四个屏幕和一台PLC如何通信呢,请各位老铁给点意见。
PLC的232口和屏幕通信,PLC的485口还有别的设备要用。
是不是按照威纶官方的,屏幕其中一个作为主机,其余三个作为副机呢?

网友A:
再加个485模块试试

网友B:
用过威纶通的一机双屏,一个主屏,一个从屏。三个从屏也是一样处理吧。

网友C:
是的   一般一个主屏一个副屏的比较多,倒是一机四屏还真没做过。。。。。

网友D:
屏幕之间有多远~

网友E:
用带以太网口的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屏幕之间很近的,就装在同一个柜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打电话问了,建议用以太网加交换机,但是成本太高了,客户不接受  无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威纶官网有两台的例程,今天我特地问了一下,客服说tk6070不支持两台以上,不晓得是真不支持还是说嫌麻烦不愿意跟我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倒是威纶本地代理跟我讲的是可以采取plc485口和四个屏幕通信,再加一个485口和另外的外设通信  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是威纶本地代理跟我讲的是可plc485口和四个屏幕通信,再加一个485口和另外的外设通信  不知道行不行呢
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E:
PLC多加几个485通讯模块倒是可以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以太网的成本翻倍了

网友F:
之前用海为C系列触摸屏做过类似的项目,生产线多工位控制的。是5个上位机跟一台PLC。

主屏跟PLC用232连接,5个屏都接到交换机上去,因为屏标配带以太网口,所以就接到交换机上去即可。

编程的时候,只要主站下载屏程序,4个从机屏选择运行网络工程- 输入主机屏的IP地址,从机屏就自动显示主机屏的

画面程序了。

而且从机屏与主机屏之间可以独立控制,响应速度快,理论上可以无限个从机屏。

这个方案,楼主可以参考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建议  只是以太网接口成本太高,客户不接受,身不由己啊

楼主:
按照报价翻了近三倍呢

网友G:
这个屏幕太低端了,就是能做的话也是反应奇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