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用FX5U发脉冲控制4个伺服。循环运行。

第一个循环时,PLC的ERR报错灯就开始常亮,但是机器还能继续循环运行。

出了4个伺服还有几个气缸。伺服走很多不同的位置,用到DDRVA指令,DSZR指令。

请问一般时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联机诊断啊!别说不会哦??

网友B:
报错是分级别的,有停机的,有不影响的。具体要诊断。

网友C:
联机就能查看到详细报错,有些报错不会导致PLC停机的

网友D:
是啊,软件有个系统监视那么好用的功能不用,我一般监控到报警代码,直接打电话问三菱技术服务,马上就可以告诉你什么原因了

网友E:
我的FX5U报通讯异常,但是触摸屏也可以正常操作,上位机也是正常访问,也是郁闷
:RESET一次就不会报警,重新上电还是如此,但是不影响运行也就不做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