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

楼主(2017-09-25):
本人初学者,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错误代码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不知你想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想说什么?
下面的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打开漆前面一页再拍一次图片过来

网友C:
不会截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初学者,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检查工具——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下的设置是否符合你的PLC的内存设置。
另外,如果不使用标签编程的情况下在新建项目的时候请不要勾选标签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