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任何类型的变压设备,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后都需要进行定期的维护。其中对于干式变压器的干燥处理,是所有三相变压器使用者不能忽视的保养维护问题。

如果这些潮湿因子长期积累,就会直接影响到变压设备的使用品质,甚至可以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进行正确的三相干式变压器干燥处理,是大家需要掌握的设备使用原则。

哪些是最有效的变压器干燥处理措施呢?
   感应加热干燥途径就是大家不能忽视的,首先需要设备置于油箱内部,外部缠绕的线圈能够通过电流,在线圈电阻的作用下电流就会转化成热能;
   通过这些热能就能够进行有效的干燥操作,大家在对于三相变压器进行干燥处理,对于设备以及箱壁的温度需要给予严格控制,合理的温度能够提升干燥效率,同时不会影响到变压操作品质;
通过降低或是增多线圈数量,就可实现对于温度的控制。

   还有就是热风干燥途径,这些三相变压器干燥操作是较为简单的。只有将变压设备放置于干燥室,通过提升室内温度就能够实现变压设备的干燥处理。大家不仅需控制干燥室的温度,还需要方式灰尘的进入。

   ……

——————
qlin注:
去除最后一行(公司名称及产品介绍)以“……”代之,其余未变。
20170926

网友A:
这个广告做得不错啊!!!

网友B:
干式变压器运行中还要做干燥处理?

网友C:
原来为了打广告!

网友D:
干式变压器噪音大,温升高,其实,排风降温才是关键

网友E:
管他广告不广告的,只要讲知识讲技术,能帮助大伙的技术提升,那就先谢谢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论坛不提倡简单回复,特告知一声;但看到了1楼近期的维修介绍,很不错!

对顶楼修改的说明:
论坛禁止软广告,故对顶楼相关内容(最后一行)予以去除,其余未变;
另外,一些软文内容,往往注意点不在内容的严密或正确性方面,阅者需注意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