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各位师傅们,如何能够使台达VFD-M变频器在运行中自动降频?先运行一段时间高速的,快要停止的时候让它变成低速,我可以给它一个时间信号。

网友A:
用固定值设置?两个设定值,一个高速,一个低速?

或者,把最低转速不设置为0,有一个最低转速?

网友B:
M0\M1正反转,M3\M4\M5就是多段速1\2\3,频率设定对应P17\P18\P19

网友C:
用多段速配合外部端子控制,或者用变频器内部的PLC控制。

楼主:
我待会上了班鼓捣鼓捣看看,刚接触这东西,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0\M1正反转,M3\M4\M5就是多段速1\2\3,频率设定对应P17\P18\P19
你好师傅,这样设置过不管用啊?是不是得把P0设置为00?还是得设置其他地方的参数吗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吗?P1是运转信号来源,设为1或2,P10——P13为加减速时间

网友D:
多段速控制,遇到减速位,降为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吗?P1是运转信号来源,设为1或2,P10——P13为加减速时间
一直实现不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现在是P10-P13都设成了0.1,第一段频率为35,第二段频率为5,

楼主:
显示面板上还一直显示F8.9,第一段到第四段频率没有一个设置成8.9的

楼主:
还有在的师傅吗

网友E:
多段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段速就可以了;
你好师傅,你看一下我上面上传的图片,这样接线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总是不行

网友E:
呵呵;可以通过M3来切换,关键是你参数里要设置好;

网友E:
P17  P40二个参数设的是多少报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P17  P40二个参数设的是多少报上来;
P17,35,    P40 ,06

网友E:
M3接通与断开时频率没变化??

楼主:
我这东西都搞两天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这几天也买了一个同规格的,上下频率限制设置不起作用,主频设置多高调节就多高,还在摸索中

网友B:
p1=1,p2=1,p17\p18,p24\p38\p39\p40\p41\p42看一下是否是出厂值

网友G:
多段速,或者内部PLC多段速设定

网友H:
不是用于压滤机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用于压滤机上吧
是用于喂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明天让我师傅搞吧,我实在是弄不好了,弄了两天什么也没搞出来,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