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网上搜了图纸还是不晓得接

楼主:
正在使用的设备,我想增加一个输入信号, 外接一个开关, 我将X的点接0V点没有反应,接S/S也没有反应, 但是接另一个有信号的开关点有反应

放弃没接了,在触摸屏里设置了一个开关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应该再上一张现场照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使用的设备,我想增加一个输入信号, 外接一个开关, 我将X的点接0V点没有反应,接S/S也没有反应, 但是接另一个有信号的开关点有反应

放弃没接了,在触摸屏里设置了一个开关也是一样的
第二种情况,你接24V就有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使用的设备,我想增加一个输入信号, 外接一个开关, 我将X的点接0V点没有反应,接S/S也没有反应, 但是接另一个有信号的开关点有反应

放弃没接了,在触摸屏里设置了一个开关也是一样的
第二种情况,你接24V就有反应了。
PLC上的24V点没有接线,可能外部接了24Ⅴ

网友B:
一般都是用外接24V电源的,一般我都是用漏型接法,SS接24V正,三线制接近开关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接X

网友C:
三菱都是高电平输入有效

网友D:
这个接线图没错

网友E:
看原S/S点上接什么线就知道是哪一种接法了

网友F:
PLC输入是PNP或者NPN只要看看S/S端接线,接24V就是NPN接0V就是PNP。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菱都是高电平输入有效
你确定??

网友G:
回复 楼主:
测量使用的x点电压 不就可以判定源型还是漏型吗?

楼主:
设备图纸是这样的,也没有画外部电源
实际线路我没有去查了,不搞了

我说了触摸上都能设置开关, 不是接近开关,什么NPN,PNP,都没关系,我只是想加个选择转换开关而已

网友H:
npn pnp接法都可以。

网友I:
输入信号和SS接的电平相反就OK了。

网友J:
S/S是用来选择输入信号极性的,将它与24V连接,输入信号再接0V就可以了。
三菱有专用的硬件手册,里面有接线的说明。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三菱都是高电平输入有效
这个输入端子有S.S端子,可以高电平也可以低电平输入

网友K:
你从0V引线到输入点就行了

网友L:
最关键:你找到输入信号电源的2根线就简单了:不是一根就是另一根,你找错了电源(例如输出输入电源分开的,你用输出电源的任意一根肯定没有反应)

网友A:
图纸参考,以实际接线为准!

网友M:
你第二组SS是不是没有接24V电源。

楼主:
以前都是用的三菱都是接COM点的那种, 就是西门子200的外接电源也用过,一般都是自己的电源也正常。 这个设备我还没找到另外的24V电源在哪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M:
你第二组SS是不是没有接24V电源。
哪里有第二个s/s?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三菱都是高电平输入有效
有的是高有效,大部分是低电平有效。
如果输入公共端是S/S,这种机型一般是针对国内的,S/S端接个24V,然后是低电平有效;
如果输入公共端是COM.COM接0V,这个时候输入端个NPN型的接近开关,低电平有效;

网友O:
楼主图中的三线式传感 器的漏型 接法是不是不对,漏型 的话X0端输出电流,到三极管E端,再应该到OV啊,怎么回到了24V了,这样能构成回路吗,楼主的这个接线图是三菱的手册吗?

网友P:
管它呢,24V/0V 对应,还有就是一根信号线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用的三菱都是接COM点的那种, 就是西门子200的外接电源也用过,一般都是自己的电源也正常。 这个设备我还没找到另外的24V电源在哪里。
一般是放在和输出在一端的。是PLC自带电源

网友Q:
SS端的电平决定输入类型是源型还是漏型;说白话就是电流的方向是自SS端流入还是从SS端流出。从SS端流入经输入点流出为漏型,自输入点流入自SS端为源型;SS端为输入点的公共端,即将所有输入的一端连接在一起。
如漏型接法:将DC24V电源接入SS端,输入点外接开关或触点的一端,开关或触点的另一端连接到DC0V。当某个输入点外接的开关或者触点导通时就构成一个回路了,DC24V电压加载到SS端,电流自SS端流入,经这个输入点流出,经外部开关或触点流入DC0V构与这么个回路

网友R:
s/s点,应该好接的,看下说明书,正常接就行。

网友S:
慢慢整就会了。

网友T:
多看书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