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一台西林变频器驱动光耦A330J坏了,能用A332J直接代换吗

网友A:
能否代换,可对器件资料进行判断。
1、比较引脚功能排列次序和功能。如输入端一为发光二极管电路,一为逻辑电平电路,则不能代换。此条不符,起码不必考虑代换了。

2、电流、功率输出能力,大换小可以,小换大,则应据具体情况斟酌。如后级有功率放大电路的,则可直接代换。

网友B(2019-12-02):
回复 网友A:
答非所问,楼上问的是A332J能否替代A330J,你只要回答能或是不能就可以了,如果有资料可查,还用得着你废话。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好好说话

网友D:
A330J与A332J引脚功能是一样的,A330J驱动电流1.5A,A332J驱动电流2.5A,理论上A332J可以代换A330J,但实际我没有试过。

网友E(2020-01-04):
回复 网友B: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原来这个道理你不懂啊,悲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答非所问,楼上问的是A332J能否替代A330J,你只要回答能或是不能就可以了,如果有资料可查,还用得着你废话。
知道尊重二字怎么写吗?!不知道的话就闭上你的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