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谁会修啊

楼主(2017-09-25):
高压变频器 模块怎么修 怎么测试啊

网友A:
要有上位机,其余就是690输入的变频器

楼主:
宝上有测试上位机,太贵了 ,

网友B:
要搞维修,检测设备得购买,设备不舍得买怎么修,又怎么能修好,靠运气那是不行的。

楼主:
呵呵,高压的 没搞过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高压的 没搞过哦
没搞过,就大出血让别人搞去,否则你配齐工具开搞,那个费用都能修好回来装机了吧。

网友D:
这个可不好修,我到是修过九州的开关电源。

网友E:
第一次见,高大上,这是模块?

楼主:
必须要会搞 修两个 设备费用回来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修的多了,国产高压变频器大抵一样,这个是基于罗宾康理论的高压变频器,串联原理。维修一般费用在6k-1.4w之间,厂家陪一个模块要几大万呢。高压变频器除了abb的独家方案是不同的。光纤解码器可以测试的(那东西坏的很少),一般都是驱动或电源坏,一个双脉冲信号发生器就可以测试了。是谁说一定要上位机,信号板才能修,那好不如买一台高压变频器回来好了,多想想原理不一样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G:
10楼大师修了不少高压机吧,路子广

网友H(2018-04-25):
我修过一个差不多外观的,当时也没试机,找到故障点把元件更换以后就发回去给客户试机了。没有条件或者没办法创造条件测试,哪是很无奈的事情,做维修的也不可能每一个牌子都能测试,这样得花费多少成本。

网友I:
先投资点维修必备设备,有业务就赚回来的。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K:
以前在热电厂上班,利德华福的变频器,开始也是望而生畏,摸多了也就熟悉了。模块里有两块大电路扳,控制板和驱动板,上面的开关电源模块容易坏,想点办法,用万用表还是很容易检测的。还有就是功率组件igbt和整流桥了。如果带旁路功能的话还有旁路桥。功率组件用万用表不能检测好坏,如果没有备件代换的话,动动脑筋还是有办法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