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9-25):
今天一台东芝的变频器天车上的 吊着一台设备13T重   起吊起来以后移动了一段距离 再上升就上升不了了 变频器也不报警 频率升到25HZ左右就升不动了 电机开始发烫 求助大家是怎么回事 我怀疑是参数没设成转矩补偿所以形成这种奇怪的现象 是新天车没用多长时间的

网友A:
负载重提升不动,加点转矩补偿试试!

网友B:
   若没有超载的话,是不是抱闸没有打开?请检查一下抱闸控制回路。

网友C:
溜钩吗。是不是抱闸打开电流设置的太高了

网友D:
两个方面,其一是变频器的参数设定的不正确,其二是抱闸及控制回路不正常,致使抱闸没有完全打开,造成电机电流大

楼主:
锥子电机没抱闸

网友E:
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F:
有的高性能VF,在加速中过流时候,也就是负载重的时候,可以通过降低运行频率,来限制电流的增加,从而避免过流报警产生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G:
是不是超过设计载荷了
地面起吊比悬空起吊力量不同,还使用了锥子电机

网友H:
25HZ时没报警吗 电机还转吗

网友I:
关键是看电流实际值,如果已经达到电机铭牌的额定值,那就是已经达到最大能力了。否则,检查其他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