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做维修电路板也有很多年了,一直没搞清楚三极管放大原理,求助兄弟们详细给我讲讲。最好的理解。

网友A:
详细是半本书。

网友B:
这个不是简单可以讲清楚。建议你看看模拟电子这类的书,里面讲的非常详细,包括了理论模型的建立和计算

网友C:
先从P型半导体,N型半导体看起吧~~~~

网友D:
我也是不懂
看了书,感觉是懂了,但还是有好多的疑问,最终还是不够清晰
毕竟不是做设计,用不着那么多的详细参数,用的多的就懂了

网友E:
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可以去看铃木雅臣的集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F:
看书去啊,基础的东西看深入了头痛哦……

网友G:
一个水龙头,拧开前面两圈的时候并不出水,从第三圈(假设,后同)开始每多拧一圈出水量就相应增大一点;最后两圈的时候呢,随你怎么多拧,出水量也不增加。这是放大状态。
如果直接一下就拧到出水量最大的圈数,关的时候直接一下关到底。这是开关状态。
圈数等于基级电压,出水量等于集电极电流;从第三圈开始到最后两圈之前的这个区间,就叫做放大工作区;静态工作点就是使龙头先开到第二圈的位置,再加一点外力(信号电压)就可以一拧就出水(进入放大状态)。
不知道对也不对,很久以前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H:
这有什么好讲的,那么简单,就是以基极的小电流来控制集电极的大电流,就是PN结内自由电子的移动情况而已

网友I:
我还记得如何辨别PNP或者NPN
原理的话7楼解释很有意思!

网友J:
讲少了一句话,讲多了半本书。半本书就讲清楚了,接近真相了,也不见得。
我通常是从电路的实际表现来理解放大器。反向解析、归纳其工作原理。对截止、饱和、放大三种状态都心中有数了,也就明白三极管是如何工作的了。这些还都在“然”的层面。
要想知其所以然,请参阅下面这篇帖子,许有所帮助。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3466

网友K:
从最基本的半导体学起吧

网友L:
用水轮头比较,开关是基极,有水的那边是集电极,出水这边是发射极。

网友M:
三极管放大就是介于饱和与截止之间的那段区域和状态。简单的说,三极管的开关状态是两个极端,高电平为饱和,低电平为截止。在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的状态,就是放大状态了。

三极管的放大状态,在开环给定下,是不容易稳定的,因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很高,开环控制很容易饱和或截止。只有加入了闭环的负反馈,放大状态才可稳定。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一个水龙头,拧开前面两圈的时候并不出水,从第三圈(假设,后同)开始每多拧一圈出水量就相应增大一点;最后两圈的时候呢,随你怎么多拧,出水量也不增加。这是放大状态。
如果直接一下就拧到出水量最大的圈数,关的时候直接一下关到底。这是开关状态。
圈数等于基级电压,出水量等于集电极电流;从第三圈开始到最后两圈之前的这个区间,就叫做放大工作区;静态工作点就是使龙头先开到第二圈的位置,再加一点外力(信号电压)就可以一拧就出水(进入放大状态)。
不知道对也不对,很久以前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解释我个人感觉非常好,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