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画面进入要密码,是触摸屏软件设置的还是PLC程序设置的

楼主(2017-09-25):
请问这个画面进入要密码,是触摸屏软件设置的还是PLC程序设置的

网友A:
两者都有可能。

网友B:
这个是登陆密码,一般是触摸屏设置的;
锁机密码一般是PLC设置的。

网友C:
又欠款不给了吧

网友D:
其实锁机密码一样可以在屏幕上设置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那样会比较麻烦一点,出厂前要设置好每一期的。
时间客户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每次解密的期限;
之前做过一个根据产值计算的加密方法,
客户创造出多少价值,就付相应份额的款,不过并没有实际应用。

网友E:
可以PLC设置,也可以用触摸屏设置

网友F:
我喜欢在PLC程序和触摸屏脚本联合使用

网友G:
你们都这么做吗?
软件选盗版的?给用户是有陷阱的?项目还抢着做。互害模式?

网友H:
给钱了,厂家自然就把门打开让你进去了啊!门票???

网友I:
这个感觉是plc设的,这样破解难度大。

网友J:
呵呵;联系厂家吧

网友K:
都有可能,
看这个PLC可能性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K:
PLC程序可以进入,可以解吗?

网友L:
一般都做在plc里,plc里可以做一些运算,比如将当天的年月日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就可以形成动态密码。

网友M:
触摸屏密码比较简单,估计是PLC的密码。

网友N:
先联系厂家解决
如果不欠款厂家又不解决,直接让法官处理
对于埋雷的企业法不留情

网友K:
引用 楼主:
PLC程序可以进入,可以解吗?
把PLC程序弄到电脑研究一下。

网友O:
触摸屏怎么设置密码啊,是不是宏指令啊,就是上电,触摸屏就显示请联系某某某的样式,然后最近我弄了个就是这样的,开电就显示联系电话。就是在屏里设置的,但是我从来没设置,也不会弄,不是那个系统密码,123456级那个应该。是运行多少小时,或者某年月日自动出来的。不是plc程序控制的。

网友P:
多可以设定的啊

网友Q:
回复 网友F:
能否请高雅老师上传催款程序让我学习下 QQ183615025

网友F:
引用 网友Q:
能否请高雅老师上传催款程序让我学习下 QQ183615025
PLC调用系统时钟进行比较处理,达到时间就锁定一个位、停止自动运行同时触摸屏显示即可:此时客户付款了就输入一个密码把锁定位清除,就这么简单

网友R:
你可以试着读出程序来看看。

网友S:
都可以,看编程人员心情

楼主:
回复 网友K:
能打开不,看看有没有加密

楼主:
我看不出来有加密

网友C:
二十天了 看来不是着急用的,慢慢搞。

网友T:
应该是触摸 屏程序加密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