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双Q系列PLC通讯,副plc的一个寄存器D2000数值传给主plc怎么玩?大神们

网友A:
你准备用哪种通讯方式?以太网、CC-Link?

网友B:
你选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网友C:
背板总线?CC-LINK IE?CC-LINK?QJ71C24??
确认通讯方式吧

楼主:
使用的智能通讯模块是QJ71LP21-25

楼主:
使用的智能通讯模块是QJ71LP21-25
引用 网友C:
背板总线?CC-LINK IE?CC-LINK?QJ71C24??
确认通讯方式吧
大神,使用的智能通讯模块是QJ71LP21-25,怎么玩

楼主:
使用的智能通讯模块是QJ71LP21-25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用哪种通讯方式?以太网、CC-Link?
大神使用的智能通讯模块是QJ71LP21-25

楼主:
使用的智能通讯模块是QJ71LP21-25
引用 网友B:
你选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大神,使用的智能通讯模块是QJ71LP21-25

网友A:
这个是老的H网光钎通讯模块,编程软件PLC参数中可以选择H网络设置两个PLC的通讯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