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使用威纶MT6071IE触摸屏(COM2/COM3口不用),COM1是RS232口,我用COM1接232转485以后做MODBUS RTU并联通讯,这样可以实现吗?(要跟两台温控器以及一台变频器通讯。)
其次威纶触摸屏<数值元件属性>内的读取/写入地址那里,地址4X   1#115,这个4X是代表啥意思?我看还有6X,3X很多选项,后面的那个1#115的1#是表示什么?
(左侧图片的是三菱变频器的,右侧的是温控器的)

网友A:
你说的modbus寄存器?
取决于温控和变频是否支持modbusRTU,相关的寄存器对应就行。把三个从设备地址设置到不同。

网友B:
可以试试。看你的仪表modbus是不是标准了。标准的很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控器是帕克逻辑的,变频器是三菱的,手册上两个都是可以走MODBUS RTU的。

网友C:
理论上只要符合modbus-rtu标准协议的通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