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我想用电脑连接PLC加编码器来测试电动的转速是否稳定,偏差多少。这样可以实现吗?请问具体需要什么硬件东西?

网友A:
可以,plc选带高速脉冲输入的。
知道电机最高转速,选编码器可以安装,适配。
临时的可以用测速器。

网友B:
得配专用的模块,和编码器

网友C:
可以的,小型PLC一般都带高速输入口,可以采集编码器高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