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6):
松下A5伺服USB驱动怎么装?

网友A:
软件里面就有驱动

网友B:
楼主有装想应驱动器的软件吗?

楼主:
不知道那个是驱动文件,每个都装过了,没装上,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C:
安装驱动 在你的软件目录自动搜索一下就好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从直接从32位机安装目录下拷到64位机上,重新安装64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