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好

楼主(2017-09-26):
一个机台有多台变频器,它们的C0m端子能连接到一根线上使用吗,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可以的,可以使用,多台启动

网友B:
没问题的!

网友C:
放心用吧

网友D:
可以这样控制……

网友E:
我这样用过 没问题

网友F:
可以,这样就能用plc的一个公共端,及其相应的输出控制多台变频器。

网友G:
反正我设计的线路中就没有全部的COM并接,或者你用的同一个牌子估计很正常,但是多牌子混用的状态我是没有测试过效果怎样

网友H:
只要逻辑电平相同就没毛病,当然你把它全部隔离开使用更好

网友I:
同意品牌同一型号的可以,多个品牌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