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6):
   最近接触的一个项目,松下plc采集一路温度,这个设备是之前设备升级的,之前是采集三路温度,看同事用了温度采集模块和扩展插件,这样的话成本就比较高了,看了下资料,有一款AFPX-TC2的FP-X 热电偶插卡,不晓得这个可以实现不?对松下的产品不太熟悉,熟悉的大神们讲解一下,谢过了!也就是我之前的三路温度,现在用一路,是否可以用AFPX-TC2替换FO0-TC8+AFPX-EFP0(扩展适配器)这样的组合?

网友A:
AFPX-TC2可以使用,你3路的话就需要二个扩展卡了;

网友B:
你的plc能不能安装这么多 是个问题。最多记得是3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lc能不能安装这么多 是个问题。最多记得是3块。
谢谢,可以的,就是之前要用3路,所以是加模块的,成本高,现在只需要1路,一个扩展卡就可以了

网友C:
三路变一路?

网友D:
我用了一个TC2R感觉有点不正常。用的普通PT100三线贴片电阻。读出来的不是实际温度。

网友A:
AFPX-TC2这个是热电偶模块;我用了很多,温度还是比较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