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6):
台达的DVP32EHT3中的Y0发脉冲是否可以同时给两个B2伺服驱动器的PUSL-?

网友A:
应该可以,楼主试试!

网友B:
6路的都有

网友C:
我用台达20PM带过两台步进电机同步,可能是由于干扰有些不稳定。

楼主:
谢谢,大家,可以的,但线路比较考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可以的,但线路比较考究
请问下这个线路有什么考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电流值不同,会影响实际效果

网友E:
保险起见用一个两路脉冲分配器

网友E:
如果有电子方面的基础的话自已用万用板搭建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这也是很好的方案。

网友F:
我就是买现成的或自己做电路板,用门电路施密特反相器就可以。后面驱动用开关管推动负载。编码器脉冲信号都是这么一个信号去几个地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这个确实很好的办法,淘宝里很多卖的现成的板子,方便可靠。

网友G:
一拖10的路过···没压力

网友F:
嘻嘻,一个信号源,最好少带多负载。做方案时考虑合理性,简便性和经济性。寻找一个平衡点。合理性很重要。

网友H:
有成熟方案吗

网友F:
脉冲频率不高,一带几都无所谓,如果频率高,就另说了。带的路数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