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打不开已有的程序

楼主(2017-09-26):
请教各位高工,GX WORK2可以新建项目编程,但是打不开外来编好的程序,如图,谢谢

网友A:
上传你需要打开的程序,然后我来判断你的程序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B:
格式不对,导入……

网友C:
能新建的说明软件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D:
是不是老版本的程序,那个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E:
软件停止工作 应该跟系统有关系 改一下兼容模式 看看 如果单纯吃程序问题 应该会提示程序错误相关的报错

楼主:
这 是程序大家看能打开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以上传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 是程序大家看能打开不
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