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6):
不合理的地方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只有入口,没有出口?那怎么出去呢?另外出库区是什么?是原材料的出库?还是成品的出库?是不是与生产流水线有交叉了?

网友B:
产生区是不就是 生产区 ,是生产线,这样布置连贯吗?

网友C:
居然没有物流通道,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入口,没有出口?那怎么出去呢?另外出库区是什么?是原材料的出库?还是成品的出库?是不是与生产流水线有交叉了?

入口和出口是同一个,出库区是成品的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生区是不就是 生产区 ,是生产线,这样布置连贯吗?

是生产区,写错了,不好意思。
就是出库区放到左边不连贯,不过放到左边方便运输。

网友D:
感觉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没有物流通道,奇葩

绿色的就是。。

网友E:
备料与检验包装对调不更流畅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备料与检验包装对调不更流畅一点吗

谢谢,这样确实好了很多。

网友F:
与具体工艺路径有关,笼统看也感觉就近备料会好点。

网友G:
这是干啥的?消防合格吗??

网友H:
不知道是什么生产线,现在环保和消防监管越来越严,消防通道必须留,如果有噪音,生产区要尽量避开居民区,排放物必须按规定处理,这些先落实再做规划。

网友I:
我认为备料区下来 把包装区和检验区放上边,包装后进入出库区,这样才顺畅。还有生产区应该开个门,要不出现意外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H:
消防和环保倒是疏忽了,要考虑下再补充进去。

网友J:
行进路线图呢?
难不成都在区域里面走?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布局是交叉的不是很好呦。要么顺时针,要么反时针顺序布局就好了。个见。

按照原材料进,生产线,检验,包装,入成品库,出成品库的顺序排列,不会产生交叉干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第一次做这种规划,顺时针和逆时针布置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K:
这个要结合实际情况
如:出入口只有一个,人员集中在包装,检验,生产,通道足够宽,原料珍贵且小,成品包装大,这样的布局也可以。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第一次做这种规划,顺时针和逆时针布置是很好的方法。

和我一个想法,流水线样式布局!

网友A:
布局设计一定要广泛征求意见,而且有必要参观一些实际的生产车间布局,作参考。否则一旦成了现实再想改都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要广泛听取意见,定型后改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M:
消防,另外逃生通道要规划好,

网友A:
说的对,消防问题是大事。一票否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