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温控表

楼主(2017-09-26):
谁哪有欧陆温控表的说明书,2604,3504,3508...的,谢啦

网友A:
这些都是老贵的稀有品种啊,以前有,后来国企关门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B:
网上有相关说明书的,老早以前有下载过。

楼主:
欧陆表参数如何调,测温一般需要调哪些参数

网友C:
官网提供说明书手册下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欧陆表参数如何调,测温一般需要调哪些参数
   用换页键选择参数菜单,用转换键选择菜单中的参数;用增、减键改变参数的大小。
   选择信号的输入类型IO Type,如热电偶,热电阻(RTD), 显示单位Lin  Type,分辩率 Resn, 显示上限Disp HI, 显示下限Disp LO。如果是热电偶还应设置冷端补偿CJC Type。

网友E(2021-11-23):
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