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点事真不容易

楼主(2017-09-27):
我们这里有几套设备程序非常乱,故障率也很高,有些是外部问题,但是都与程序缺陷有关,比如说你很难从逻辑上去分析故障的原因,只要有一个信号错误,可能执行其他意外的程序步骤,因为程序就不是按照步进指令和思路去编的,不是走一步,满足一个信号条件执行下一步,如果这个信号有问题就不会执行下一步,而是乱执行, 查找故障原因也很麻烦,有些故障现象就是很长时间才出现一次,而且你根本观察不到到底是哪个信号出了问题。

我一直想按照自己的思路重新编程序,问题是设备天天要用,根本就没时间让你去试机,去调试。

前不久,我只是做了一点小改动,一是生产效率高了,减少没必要的等待时间;二是减少了操作工不需要的操作,操作工轻松了;三是有些事情不用找维修工去修改程序了。  我明明试好了, 可是后来出现了一个故障, 就说不行, 我一查看,是外部信号的问题, 处理好,开机正常,过了几天一个晚上,又说故障, 领导就说让恢复原来的程序, 我再去看,故障已经解决,也不是程序问题。 不管故障和我的改动有没有关系,首先就怀疑我这出了问题。

看来我还是无所作为好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

楼主:
一个程序就像一件衣服,虽然看上去都是衣服,有些程序就是靠不断打补丁去解决的,有的衣服非常整洁流畅,穿着舒服,那种补丁衣服穿着不舒服,你要让他舒服好看,只有去修饰修改不舒服的地方,当然补丁衣服也有好看的,但是解决难度很大。

网友A:
这种很容易招致别人的不满,因为领导是要看到效率的。但是改动的同时也是要谨慎的,不能光改内部,外部就不检修了。
这个世界,功劳人人都想要、但是如何能有效的要到,就是技术活了。

网友B:
吃力不讨好啊!!有一定的位置,再折腾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力不讨好啊!!有一定的位置,再折腾不迟。
位置是有的,我的职责其实就是解决存在的问题,一般维修有维修工在做,我不做简单问题的维修,只是还不被人信任的感觉。

网友C:
很正常的事情
首先,人家用了n就已经习惯,你的改革,动了人家的惯例
再说,你的改变能保证120%的没问题吗(包括按原习惯操作)
最重要的是,有“专家”的审核意见吗,有领导批文吗
没有金刚钻......

网友D:
楼主形容的非常正确。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领导都爱指手画脚,底下工人做起来非常难。

网友E: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预料中的事,时间长了可能他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网友F:
说的也是,有时可能是别人的一种嫉妒心理吧。

网友G:
提高产能减少故障率领导才会认可

网友H:
改程序确实是吃力不讨好,要改就改工艺,改生产流程。这才是动奶酪最大的地方。
还有,有时候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评判,需要综合外部的口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高产能减少故障率领导才会认可
故障率需要时间证明

网友I:
程序我常改,跟领导沟通一下,一般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程序我常改,跟领导沟通一下,一般都可以。

一个设备程序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按道理不需要动的,更不需要常改,甚至维修根本不需要看程序,因为动作逻辑都很清楚

但是我们这设备不行,逻辑很清楚但是他们的程序不一定符合正常的逻辑,所以必须要查看。

楼主:
刚来的部门,一个并不难做的事情,硬是拖到现在没有搞出来,有我没我是一样的搞不出,如果我自己出钱,一个星期能搞定。

网友J:
但求无过啊

网友K:
顶住压力就行,顶不住就拉着领导来顶,不然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L:
看来工作相似的情况还是比较多啊

网友M:
说明楼主还没得到领导的充分信任

网友N:
回复 网友H:
差不多,领导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O:
改动设备首先要保证改动后不会出现影响生产的故障,然要要有自己的主管领导和设备所属的生产部门领导的同意才行。否侧就容易出现出力不讨好的情况

网友P:
看来领导没脑子啊

网友Q:
最烦改别人不标准或者可以说很不成熟的程序,使能到处乱加;或许别人还以为自己很牛,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你这种情况没有95%的把握最好不要动他的,设备运行慢管我卵事,做事还是稳中求升。

网友R:
所以说费力不讨好的事尽量少做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最烦改别人不标准或者可以说很不成熟的程序,使能到处乱加;或许别人还以为自己很牛,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你这种情况没有95%的把握最好不要动他的,设备运行慢管我卵事,做事还是稳中求升。
如果有些软故障,出现一下又正常了,领导要你处理这个问题,你怎么办?
要面对很多人的,什么人都有,毕竟我不在管理金字塔的顶尖也就是最大的老板

网友S:
没有领导的支持,往往会适得其反的。

网友T:
不要急于表现自己,不要做卖力不讨好的事1

楼主:
引用 网友S:
没有领导的支持,往往会适得其反的。
跟你们说不明白,搞设备要面对很多人,你的岗位是电气工程师,有疑难问题要你去处理(一般故障不要你搞),这个疑难问题就是反复偶尔出现,也就是软故障,而且大领导都知道这个事情,而我分析问题在于程序有缺陷,有BUG,你说我是不搞还是去改?  有的人就是胡说八道,说什么我要表现自己,我不表现自己就是不能胜任这个岗位。
此外,有个项目,大领导支持我搞,而且经常过问进展,但是一些生产主管不支持,认为维持现状就好(就是用人操作还是用自动的问题)。自己要清楚坐在办公室不是能什么事都不搞的,什么爱表现的话就不要反复的说来说去了,别人听了很不舒服,工作是为了什么,哪个老板愿意养一个不干事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S:
没有领导的支持,往往会适得其反的。
年底还要总结汇报我做了哪些事情,压力大啊

网友U:
我们这里恰恰相反 领导经常提意见修改程序!不管有没有用行不行的通!支持楼主 搞就行了!想干事就得有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