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咋回事呢?

楼主(2017-09-27):
具体的情况就是,阀门和传感器液位计的4-20ma输出到PLC时,通过模拟PLC运行,数值老是往上飘,一直飘到满刻度为止,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模拟?信号模拟错误,程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的情况就是,阀门和传感器液位计的4-20ma输出到PLC时,通过模拟PLC运行,数值老是往上飘,一直飘到满刻度为止,请问是什么问题?
模拟PLC???

楼主:
就是plc在电脑上模拟运行,监控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网友C:
说的很模糊!

网友D:
呵呵;模拟个啥?
你没有连到PLC的A/D模块上有什么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问题其实就是AB型PLC出的新款,在接线这一块出现了问题,就是从比如传感器接出的4-20ma到端子排,本来老款是直接接到V+V-,但是新款的是V+V+V-,所以端子排出来的+需要变两根出来,在接到PLC上。谢谢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