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7):
三极管发射结或光耦输入侧并联电阻的作用

在由三极管构成的开关电路中,经常见到在其发射极并联的电阻,此电阻取值一般1k~10k左右,此值大小,和前级电路来的信号电平幅度和信号频率有关系。该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的?百度了一下,大部分答案是:使三极管截止可靠,说得对,但太过简略。为何并上电阻三极管就截止可靠了呢?没有人回答,大家都忙,来不及往深里想。我捣鼓过小电路,对这只电阻的作用,很有印象,略说一说。
1、该电阻(图中标R132)基本作用是提供将集电结反向漏电流的通路,保障其截止可靠性。以NPN管为例,当信号电路为0,集电极电位等于Vcc,此时有一个从集电极流入基极的漏电流,若无并联电阻,此漏电流可能会使三极管出离截止区,进入错误的导通状态。此电阻在发射结上如同旁接一个漏水管,将漏电流引流入地,提高了截止可靠性,称为旁路电阻也说得通。
随着技术工艺水平的进步,现在三极管的集电极漏电流已经很小了。所以有精心的设计者即使漏掉了或省掉了这只电阻(图中R132),对于直流开关电路或频率较低的开关电路,也貌似看不出什么异常,粗心人有时候就这样赚了便宜。
图1 继电器控制电路实例
2、2008年前后吧,因业务需要,将部分PLC的继电器输出点改为高速脉冲输出端(为了赚钱的需要啊,普通输出点和高速输出点的PLC有相当大的差价啊),将继电器线圈信号(拆除JP1)串联电阻接入高速光耦输入端,第一批货交付用户后,反映信号不够稳定,当输出脉冲接近20kHz时,输出脉冲时有时无,而且幅度也不稳定。
老板安排务必解决这个问题。先参考研究其它高速脉冲传输电路的元件取值和电路结构,将限流电阻R1减小,以提升动态工作电流(让马儿跑得让马儿吃草啊),效果有所改进,但仍未能达到要求。试在光耦1、2脚并联R2(10k)电阻,输出波形进一步改善;将此电阻减小至1k时,再测输出波形,哇噻,传输30kHz信号,竟然也是漂亮的矩形波了。
改进后的带高速脉冲输出口的PLC,用户反映应用稳定效果优良,连续进了不少的货啊。
图2 增补光耦电路
三极管的发射结或光耦的输入侧,都是一个PN结,直流和低频应用时,呈现电阻特性,依赖于电流的有、无进行通、断控制;较高频率应用时,就不能忽略PN结的结电容了,频率高到一定程度,若放电不能透彻,则充电就不能进行,光耦或三极管突然就中断了对信号的传输,失败了崩溃了,不干活了。
此时并入电阻,起到PN结电容所储存电荷加速放电的作用,先进行清仓,再装进新的货物,这样物流业就兴旺发达了。

咸庆信
2017年9月27日

网友A:
精华,看完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网友B:
咸老师分析的很到位,原理分析的很透彻,晶体管输出的PLC贵是早几年前的了,现在反而继电器的要比晶体管的贵了,不过价格相差不大,不过如果手头现成的PLC是继电器型的,项目又需要高速信号输出,比如高速脉冲输出的,那按照咸老师的改法就绝对有意义了。

网友C:
真开眼了,精辟,技术是第一生产了,真对啊

网友D:
我现在才真正明白其电阻的作用,多谢咸工。
还有,有些光耦输入端也同样并着一个小小的电容的,那个小电容作用是否同样呢?
又是怎么的工作的呢?

楼主:
小电容起消噪作用。

网友E:
多谢多谢。
这种研究精神才是工控牛人的态度啊。

网友F:
小电阻大作用

网友G:
   知识需要一点一点积累,今天又学到一点。

网友H:
该问题写出来看似不在意,却深含实际的感受;也就是说,没有操作经验,可能体会不到。

网友I:
理论来源于实践,且高于实践。因为他是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形成的理论,再反过来指导实践。咸老师威武!在此受教了。

在我眼里,三极管的开关电路看似简单,水可是够深的。本人经常在此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很狼狈。嘻嘻

网友J:
第一个电路就是晶体管开关电路,如果改成单个电源,那就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网友K:
2、3十年前学习过晶体管基础电路,那时因为修理家用电器需要。

网友L:
一个小小的电阻起如此大的作用,感谢版主。

网友M:
就想看到这样的资料。看电子线路,总是有不少电阻、电容等等小元件不知道有什么作用,总是一头雾水。像这样的介绍就能让人很快理解,如果是纯理论的介绍,那就根本看不进去
  不知咸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书?

网友N:
刚看了个视频,当IGBT没有并电阻,通电后,再断电,IGBT不会关断。需要接地把内部电流抽走才关断,但是有电阻,断电后就关断了。

网友O:
看你《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第二版》,里面就分析这种电阻,电容的作用。看完以后,才知道了。感觉就是,啊,这么回事呀。你的确真心,细心,用心的分析了,帮我们进步。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M:
哈哈,想试着写一本这样的书,基础电子电路,简易直捷,一看即懂。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跟帖。偶然想起的一件小事,大家竟然这么感兴趣。稍后有一篇谈三极管的帖子,也欢迎大家的参与!

网友P:
谢谢老师,受教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I:
谢谢老师,又长知识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M:
有些其实都是和信号控制有关,只是为了信号控制更好,最近同事就在调试开关电源,有个电流采样电阻后面有一段RC滤波,但是因为芯片内部有滤波,反而导致加了RC滤波,使输出短路保护不起作用,但是不加则导致开关电源高温低电压输入开关电源打嗝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他在调整C的容量,满足两方面的条件。

网友I:
硬件电路的设计除了书本知识以外,在实践中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需要去总结和提炼。原理很普遍,但针对各种应用场合就会有n种对应的解决方案。理论和实践能融会贯通,运用自如于股掌间,这是境界。
说实话,我上学时所学晶体管电路专业基础课重点已经是集成电路了,当时老师对三极管电路基础基本是一带而过,没做重点。所以在实际工作中一碰到三极管就蒙,集成运放倒是不怵头。用起来也很顺手。

网友D:
非常赞同出一本这样的书,其实很多不懂的东西就是那些细节上的东西。现在市面跟本就找不到这种实用的书,其它的废话的天书倒是一堆又一堆

网友R:
咸老师发表的都是精华,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I:
再看一遍,第二个例子让我眼前一亮,第一个例子,我在实际中经常使用,它可以改善晶体管输出脉冲的前沿陡峭。但第二个光耦的,我并没关注过。在此受教了。

网友N:
看了点资料,不并联电阻,高频特性差,主要是信号源内阻和输入电阻,输入电容构成的滤波器呈低频特性,为了改善高频特性,需要减小交流电阻,所以需要并联电阻

网友S:
限制PLC 输出频率的还有什么 三菱的是不是都可以改

网友T:
IGBT的栅极也必须并联一只电阻,一般不大于或等于10K欧,若无此电阻很容易炸机。就是咸大侠所说的道理,没事多看看其书或帖子好处多多啊。此电阻也叫旁路电阻,他可以让IGBT关断可靠。

网友U(2017-11-17):
集电结反偏高参杂N区电子定向移动,外加基区很薄所以会产生漏电流??

网友U:
又看了看,这个电阻不是作者说的那样,这个电阻是防止温漂的,使管子静态工作点稳定的。集电结反偏理论上不会产生漏电流。这个电路是共射放大基本电路,模拟电路的重点。

网友V:
基本同意咸老师的理解。不过,也可以这样理解:在三极管截止(输入“0”)状态时:
1、如果没有R132这个电阻,这个三极管的集电结、发射结等效内阻是并联到电源24V的2端的(集电极回路的REL电阻相对集电结截止内阻极小忽略不计),此时,集电结、发射结都处于截止,内阻极大。发射结分压也不小,有可能超过0.6V,造成发射结的正偏置而导通,破坏了三极管的预定截止状态。至少,造成截止的不够可靠。
2、加了R132后,由于R132阻值相对截止时的发射结内阻小很多,故分压也很小,不足以造成三极管导通,加强了三极管的截止保证。当然,此R132阻值越小,这种保证就越可靠(但对三极管导通饱和所要求的前级驱动电流输出能力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IGBT的G-E结间,通常也要并联1只5.1K-10K左右的电阻,用意也如此。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又看了看,这个电阻不是作者说的那样,这个电阻是防止温漂的,使管子静态工作点稳定的。集电结反偏理论上不会产生漏电流。这个电路是共射放大基本电路,模拟电路的重点。
可以参照31楼的解释。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刚看了个视频,当IGBT没有并电阻,通电后,再断电,IGBT不会关断。需要接地把内部电流抽走才关断,但是有电阻,断电后就关断了。
反向泄放电阻。。确实在另一方面起到这个作用。

网友V:
一个阻容串或并电路,其充放电时间长度,与电阻值、电容量成正比。当一个三极管确定后,并且偏置电压确定后,其发射结、集电结等效电阻一定,结电容值一定。那么,为了提高对脉冲信号的处理速度(即减小对脉冲上升时的充电时间和脉冲下降时的放电时间,尽可能保持原脉冲波形),只有在集电结、发射结端并联一定阻值的电阻,以尽可能减少充放电时间,特别是发射结。
高频率脉冲或高速开关电路中,减少波形失真,提高上下沿陡峭,或提高开关响应速度。
重新学习了。

网友W:
佩服咸老师在基础理论领域给大家科普的精神,其实工业设备维修这条路,要想成高手,单元电路是必须跨过去的坎

网友X:
谢谢咸老师每一次的精细讲解

网友Y:
我现在都是MOS做开关(大电流的),三极管早就不用了

网友Z(2018-03-20):
回复 网友W:
王大师也来点评了

网友AA(2024-07-02):
回复 网友N:
你的说法和半导体电路基础教材一样,支持

网友AB(2024-08-03):
刚刚注册,看到了如此精华的帖子,真是受益非浅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