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打顿

楼主(2017-09-27):
一台伦茨变频器带电机打顿,拆模块测量光耦5.8脚电压,第1.3.4.5个光耦有25V左右电压,第2和6个光耦没有电压,不知道是2.4.6应该没有电压.还是应该1.2.3.4.5.6都有电压

楼主:
光耦用的A3120

网友A:
待机时应该是负8v左右吧

网友B:
修驱动板得细心,闹不好炸机。

网友C:
楼主有经验吗  没有还是外秀吧

楼主:
伦茨的第一次修

网友D:
1 2 3 4 5 6都要有25V电压   没有的话相对应的上下桥会不工作造成输出卡顿

网友E:
小事一桩,这个地方坏的好修,就修个驱动而已,但一定要细心严谨,驱动电源坏了两路,半个小时搞定

网友F:
直接更换2,4的光耦试试看。

网友F:
是2和6的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