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GP-4601T 求教

楼主(2017-09-27):
我有两个问题:
1,我有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内有个按钮,按下后切换到下一页,怎么设置才能在按下切换按钮再加上PLC内的另外一个辅助点才能切换至下一页。
2,如何让PLC知道目前是在第几号画面,或者让PLC内部的辅助点直接切换画面,不需要触摸屏内的按钮了。

楼主:
刚刚测试过了,已经可以了。在主机的系统区,系统的起始地址就是监控画面的地址,其中当前画面可以起到监控画面的作用,切换到画面可以通过不同的赋值,直接切换到不同画面、。

网友A(2017-12-10):
配方咋弄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