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求助

楼主(2017-09-27):
沃森1.5KW变频器设置了密码给忘了,现在想修改参数,无法进入参数设置菜单,求各路神仙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这个就麻烦了,除非恢复出厂设置,才能用吧!设置会丢失

网友B:
问经销商一下呗!

网友C:
应该有超级密码

网友D:
问一下度娘,以前看过有一个贴,关于变频器的超级密码,上次我去改一台英威腾也是用超级密码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