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7):
求教PLC控制的一个问题!1个总开关控制20个分开关。要求当50%分开关闭合的时候总开关断开,我该如何进行判断啊!

网友A:
1个总开关控制20个分开关。要求当50%分开关闭合的时候总开关断开,要求当50%分开关闭合的时候总开关断开表示我看不懂我书读的少抱歉

网友B:
每个开关装个继电器
检测通断
然后PLC进行计数设置

网友C:
每20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去读一次这个二进制数,
每个扫描周期根据最低位来做计数器的自加1,
加完右移一位,
第20个扫描周期的时候读出计数器的值并清零,
计数器的值大于等于10即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教PLC控制的一个问题!1个总开关控制20个分开关。要求当50%分开关闭合的时候总开关断开,我该如何进行判断啊!

好奇怪我怎么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意思了。
应该是20个空开的辅助点有半数及以上接通的时候,断掉总空开,是做过负载保护用的吧。

网友D:
这么控制干嘛用??

网友E:
如果是断路器,是可以加装辅助触点的,即可检测通断。如果不是也可以用继电器,把线圈并接在两个线(比如220v)上,有电就吸合,也能检测通断。

网友F:
赞同4楼的观点

网友G:
用电流数值检测方案,即电流数值传感器采集数据,输送到PLC控制器内部进行数据比较,等于或大于50%的时候,控制电磁开关关闭总开关断路器。

网友H:
没太明白这个意思。

网友I:
sum指令统计on的个数,当统计到10的时候通过电磁阀断开电路

网友J:
每一个短路器辅助点为相应指定的一个字里面写1比如(D0-D19),然后把这20个字相加(求和),当>=10的时候条件满足断开总开,反之则写0。

网友K:
不管什么PLC,用一个笨办法:只要接通的开关都1.这个应该会做吧?就是当前输入口接通的情况下=1,不接通=0
把20个开关加起来,只要这20开关大于你要设定的数字,就断开你要切断的总开关了。
还有一个办法:
基本方式和上面的一样,所有接通=1.然后把这个20个开关数据排序,当大于你要的数据还是=1.那么断开你的总开关。
方法多样,看你怎么做了。

网友L:
有点晕,能描述清楚点吗

网友M:
三菱可以参考如下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