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怎么通讯

楼主(2017-09-27):
HMI 触摸屏TK60P0IP怎么带两个FX1N的PLC的

网友A:
能不能用屏做主站, PLC 做从站, 做 485 通讯

网友B:
一个用485,另外一个用232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既然是用维纶,有时间就看看人家这个有现成的案例

网友D:
用485BD板,可以设置PLC地址(站地址)

网友E:
选有两个485端口的屏,6070IP只能一个做485,一个做232

网友F:
用一个plc做主,如果通讯口不够就增加通讯模块。屏与主plc应该能直接通讯。另一plc与主plc用通讯模块通讯。

网友G:
走485   手拉手通讯,分配好地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