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如何选型

楼主(2017-09-27):
开关电源是该按功率选型还是电流选型,如何正确选型

网友A:
这两个没区别,知道电流可以算出功率

网友B:
按负载来吧,加些余量。

网友C:
负载多少,估算电流

网友D:
开关电源选型按连续工作状态实际使用的电流最大值,乘以一个1.3系数即可。

网友E:
电压等级和负载电流

网友F:
买的几种电源好像都是标注输出电流

网友G:
电压等级和负载电流,防护等级吧

网友H:
按负载大小来选。

网友I:
按照它的工作环境选择,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精度等级,机械尺寸,防护等级要求,

网友J:
呵呵;知道了电压、电流,不就有功率了吗?
直流电源功率就是电压与电流相乘;
选的时候注意负载的性质,留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K:
按功率按电流一回事。
不过一般在买的时候都是按功率说。

网友L:
多一样啊

网友M:
我的选择是按照电流、冲击负载等选择:因为我在做AGV控制系统使用某型SICK的区域扫描器时发现,这种区域扫描器启动负载电流接近12A但是正常运行才0.6A,因为是DC80/24V的开关电源,后来给SICK区域扫描器电源增加启动电阻回路(就是上电前串入10欧姆电阻,PLC在上电运行3分钟驱动继电器触点短接该电阻)才最终解决问题

网友N(2017-12-17):
引用 网友M:
我的选择是按照电流、冲击负载等选择:因为我在做AGV控制系统使用某型SICK的区域扫描器时发现,这种区域扫描器启动负载电流接近12A但是正常运行才0.6A,因为是DC80/24V的开关电源,后来给SICK区域扫描器电源增加启动电阻回路(就是上电前串入10欧姆电阻,PLC在上电运行3分钟驱动继电器触点短接该电阻)才最终解决问题
很好地解决了冲击电流问题,不知所用电阻的功率多大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的选择是按照电流、冲击负载等选择:因为我在做AGV控制系统使用某型SICK的区域扫描器时发现,这种区域扫描器启动负载电流接近12A但是正常运行才0.6A,因为是DC80/24V的开关电源,后来给SICK区域扫描器电源增加启动电阻回路(就是上电前串入10欧姆电阻,PLC在上电运行3分钟驱动继电器触点短接该电阻)才最终解决问题
很好地解决了冲击电流问题,不知所用电阻的功率多大的。
限制冲击电流不大于工作电流2倍即可,我那个选用选用那种铝壳电阻20W27欧姆(我的因为有4个雷达,将电流限制较小,另外也就是那个店家刚好20W27欧姆有现货),你的根据你的需求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