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7):
能士55kW变频器输出缺相

能士55kW机器,原为好机器,在家放置了数月后,准备装机之前,测U、V、W输出缺相,但无报警。
查驱动供电“正常”,A316J外围无坏件,前检修者连换数片驱动芯片,故障依旧。启动后测A316J的1、2脚输入脉冲正常;11脚输出为负压不变(无脉冲信号输出);6脚高电平不变(未有报警动作)。
怀疑是14脚、16脚之间检测电路可能有问题,造成无脉冲输出。查无异常,无意中测量两脚之间的电阻值,发现好的驱动电路,有电容充、放电现象,其电阻逐渐变大,而该路电阻值趋于无穷大,无充、放电现象。由此想到是否电源滤波电容异常,在线测电容内阻,一只为1.7Ω,一只为6.3Ω。代换电容后工作正常。
电容失效,无脉冲信号输出,也不报警。该供电电源设计值偏低,测12脚与10脚之间电压17V左右(一般机器在22~28V之间)。测负压4.5V左右,正压12.5V左右(换新电容后13V左右)。A316J是否有欠电压锁定功能,供电电压低至一定值后,锁定无输出?
查资料,外文的,费好大劲(硬啃啊),看方框图(见图1)、看表、看部分文字(见图2),对方框图貌似略懂,但对文字基本上不认识,仅注意其中两个值:11.6V和12.4V。
图1 A316J内部方框图
图2 截图部分相关表格和文字

方框图中UVLO是欠电压检测电路,监测12/13供电正端与16V(零电位点)的电压差,即所驱动IGBT的开通电压值,以避免出现欠激励状态,保障足够的激励电压幅度以使其可靠开通(进入开、关区避免进入放大区导致功耗剧增)。
同UC3844B器件一样,对7脚供电电压有个检测:当高于16V电路可以起振,低于10V时为避免开关管的欠激励状态的出现,电路停振。或许由此可作出联想式推论:当A316J的12/13、16脚之间电压高于12.4V内部脉冲传输通道打开,可以正常传输脉冲;当12/13、16脚之间电压低于11.6V时关闭脉冲传输通道。但该芯片有OC报警锁定功能,当欠电压发生时,仅是关闭传输通道,却并不产生报警动作。
这就造成了:如果不注意到供电电压低落的因素,查外围和前级信号电路均是好的,故障点仅仅落实于芯片本身,这就是前维修者频换芯片的原因。
该机设计电源电压稍嫌偏低,处于欠电压保护的临界点上。当电容容量减小或内阻变大时,空载可能会高于12.4V,但传输脉冲过程中因电源内阻变大使12/13、16脚之间电压瞬时低于11.6V,引发内部欠电压检测电路动作,而切断了脉冲传输通道。造成既不报警、也无输出脉冲的故障现象。
而该故障确实容易造成芯片本身不良的误判。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7年9月27日

网友A:
   看到咸老师发的贴子,立马来了精神,仔细的阅读了,从中又学到了一点知识,谢谢咸老师!

网友B:
好文章 学习了!

网友C:
学习,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