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7):
18台三垦SHF系列变频器,故障现象全部一样,上电无显示,用吹风机吹几下就正常了,带载也正常。过夜第二天上电又几乎全部无显示,需要再吹。连续几天都这样,也不敢交付给客户,电容已换,无效果。不知哪位大神知道其中奥妙,请指点一二

网友A:
   我没有修过这种机子,不知道其开关电源用的什么芯片,但我分析这是由于电源芯片的启动电压不太够,请检查一下芯片供电脚的小电解电容和几个分压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小竖版已整体更换,启动电压将近17V,也不低。更换结果无效

网友B:
我也碰到几台三垦的也是开关电源无法启动,电源不是采用38XX系列也是更换电容没有用。上560V量IC供电电容电压才不到10V,量IC供电脚电阻几十K,最后并联启动电阻修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批只是每天的第一上电起不来,需要给它吹吹风。后面一天再怎么上电都正常,芯片供电电压近17V,也不低。18台全都一样

网友C:
更换开关电源全部电解电容看看,常言道修不出换电容。

网友D:
批量故障啊

网友E:
芯片供电端启动电阻若大于500k,需警惕,可用减小串联只数或并联方法,减小之,更易于起振,往往效验。

网友E:
从故障现象看,用吹风机能短暂治愈,怕是仍是电解电容相关,尤其是振荡芯片供电脚电容,还有电压反馈采样点电容,都应关注。

网友F:
特别是电解电容,温度对容量的影响非常大。

网友A:
   楼主怎么没有回应了?

网友G:
电路板存在漏电,这台变频器是化工单位使用的吧?检查很简单,用万用表10K测量,只要表针动一点,就是漏电!最好方法自来水冲洗,洪干然后上三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