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7):
双同步液压缸的活塞杆,通过螺丝,锁紧在模具架上。活塞杆往复运动,带动模具架移动,前后两个工位。锁紧螺母位置可调,因而模具架位置跟着移动。现在问题是,几个月没有生产了,重装模具发现,启动液压泵,模具架位置偏移1cm左右,不能正常工作了。来回运动,就是不能到达原先位置。原因是什么呢?距离太大不行,1或2mm,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A:
润滑问题吧,来点液帮手,外加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泄漏……
以前一直好的,没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问题吧,来点液帮手,外加机油。
第一次听说,加在液压油里吗

网友B:
方便就上个设备照片呗?
也许调整一下机械,参数等就可以了哦!

网友C:
机械卡滞,润滑不良
先给滑轨加足够的润滑油,把液压油压力加大,清洗油泵进油过滤器。看一下油箱里没有有气泡。

网友D:
锁紧罗母放松点,来回动作 几次试试

网友E:
这不属于活塞杆蠕动。
几个月不动,又重新上模具,需要磨合。

网友F:
看看运行压力
活塞行程是否有异常

网友G:
几个月看看活塞油封被游泡烂了没有,我们这里做篮子的模具跟你的好像差不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名字可能不同,就是螺丝松动剂。

网友H:
1、楼上各位朋友说的加油;
2、杆表面打点润滑油;
3、清洁一下表面,特别是感应开关感应的位置。

网友I:
只要思考长时间不用,对液压设备有啥影响这个问题就行了。重新开始使用确认油箱里的油还有不,再把接头松松,压泵打起来,排排空气

网友J:
这个不是蠕动!先调整螺丝生产呗!

网友G(2017-10-30):
我们的注塑机油缸有调动作时间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