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8):
我这一台士林变频器现在最高频率65.5我想提高频率但是最大频率设定值是65.5,但是修改不了,我就找到一个锁定参数p77,可是p77都不能修改,这让我很郁闷,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A:
你是运行中改参数??

网友B:
型号先讲清楚;

网友C:
阁下得好好参详一下用户说明书,国产变频器都很好调,没加密的话,几分钟的事

楼主:
无论运行,还是停机都一样,调不了

网友B:
呵呵;搞半天还不讲型号;
那就自己慢慢琢磨吧;

网友D:
使能关了?

网友E:
看看P295是否显示1,如果是就要解锁才行了。

网友F:
这牌子我们也有用,没有碰到过不能调的。

网友G:
直接咨询制造商。国产的最好办了。服务也好找着地方。技术支持也没费用问题。

网友H(2018-01-08):
士林变频器SF系列 11.5kw 瞎搞坏了,今天手贱也试了一下锁了 p295 一直显示为1 有个问题 p294输密码还是p295密码 我的情况是模式为p79为0 可以切换成pu JOG 和外部模式,我设置过的密码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哦 脑壳大

网友I(2018-03-20):
回复 网友H:
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也不能回复出厂设置么?

楼主(2020-10-16):
我现在知道愿意了,它是有密码的,被锁了,但说明书上说要破解需要返厂,这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