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8):
我在触摸屏上设置了一个开关,将PLC内的M点取反,
同时在程序里也并了一个外接开关信号,
我知道外接开关信号至少有这样的弱点,一是干扰信号,虽然可能新很小,因为PLC应该抗干扰,否则那么多外接信号就乱套了; 二是接触不良的问题,这个可能需要使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才会出现,短时间不会出现。 所以说外接开关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触摸屏上设置开关的M点,在PLC程序里,只要PLC断电,就会复位, 二是如果没有断电的问题,会不会因为触摸屏与PLC通讯的问题出现故障? 也就是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稳定可靠,这个好像在其他应用场合还是有些开关没听说过有这些问题吧,所以我觉得用触摸屏上的开关也没有问题,除非屏坏了,操作不了是个问题。

网友A:
工业现场的设备如果不是劣制品楼主都不需要担心,但是相应的维护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B:
真是想多了.
有屏又不是必须,那肯定省开关了.
断电需要继续,可以用保持型存储了.

网友C:
停电可用断电保持中继啊,屏坏了直接换编辑好的屏不影响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想多了.
有屏又不是必须,那肯定省开关了.
断电需要继续,可以用保持型存储了.
现在不被人信任,不多想不行啊,每一个改动要考虑各种后果

网友D:
不被信任你改个屁呀!到时候不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你就说改不了就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被信任你改个屁呀!到时候不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你就说改不了就是。。。
也许只是楼主手痒痒罢了!显示一下功夫!领导压根没让改的意思!

网友F:
不被信任设备出什么问题就修什么,别的别管

网友G:
屏有屏的好处,按键有按键的好处,你要考虑好利弊
比如,按键有几个同类型的备件就可以了,没几个钱,现场出问题可以说是人就能处理
屏要装程序,做备件不?一辈子也不一定用的上,没几百下不来,恢复生产的时间可能还长,经常操作的“按键”寿命短
用按键踢换屏的案列有,用屏替换按键的事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被信任你改个屁呀!到时候不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你就说改不了就是。。。
也许只是楼主手痒痒罢了!显示一下功夫!领导压根没让改的意思!
我就是烦这种阴阳怪气的人,尤其是工作中,不过还好,目前的同事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被信任设备出什么问题就修什么,别的别管
信任是来自多方面的,我的主管领导、同事、操作工、生产主管领导,并不是都不信任我,我的主管领导和同事信任我,还是还有操作工人和生产主管领导, 有些问题需要你去解决,解决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是你管不管的问题,是你这职责,差别只是你是总是维持原样,还是彻底解决?   比如说, 有人用伺服电机做动力电机带负载,经常坏,你是经常换还是改用其他更合理的电机呢?

网友H:
有些情况有触摸屏按钮还是要有外接按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屏有屏的好处,按键有按键的好处,你要考虑好利弊
比如,按键有几个同类型的备件就可以了,没几个钱,现场出问题可以说是人就能处理
屏要装程序,做备件不?一辈子也不一定用的上,没几百下不来,恢复生产的时间可能还长,经常操作的“按键”寿命短
用按键踢换屏的案列有,用屏替换按键的事也有

不常操作的,本身有屏,我只要加进去,已经加了

就像那些参数,设置好了有没有可能因为什么原因自动恢复成默认参数?  也就是说设置好的开关有没有可能自动复位了。

网友G:
如果出现,你说的自动复位或怎么着?那就是程序没改成功,再改。

网友I:
如果实体开关按钮多了,我会优先考虑用屏的功能代替,好处是安装调试方便和节约,缺点是有时候部分的工人不喜欢用

网友J:
用按钮的话接线太多用屏可以省掉很多接线的活

网友K:
触摸屏无需担心的,稳定可靠。

网友L:
万一触摸屏坏了,可以用外部按钮启动之类的就尽量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想多了.
有屏又不是必须,那肯定省开关了.
断电需要继续,可以用保持型存储了.
保持型没用过,查了一下只要设置一下PLC参数就可以了,下次试试

网友M:
和工作环境也有关系,比如工人带着手套,上面很多树脂,触摸屏上控制就不理想了……

网友N:
触摸屏上设置开关的M点,在PLC程序里,只要PLC断电,就会复位。

这个说法没问题,但是PLC都断电了,这个机器也要断电停止工作吧。
一般手动控制线路是不接入PLC的,直接硬线控制,这样更适用于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O:
感觉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P:
没事就喜欢看楼主发他工作中的事,感觉人生挺有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事就喜欢看楼主发他工作中的事,感觉人生挺有乐。呵呵
有那么可笑吗?

网友Q:
刚开始都比较难,慢慢的出一些成果,那些人的顾虑就打消了.需要时间检验.

网友R:
按工艺要求配,很多时候,一起配,冗余

网友S:
软件的开关理论上比硬件可靠,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急停按钮。其实屏与PLC之间的控制通讯,可以考虑通讯故障安全停机来保证。用屏设置开关没问题。可靠性满满。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T:
如果是干净车间且操作工人手干净,这个我们之间把操作按键都做在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