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8):
我做了一台检测设备,在调试过程中各方面运行良好,客户验货也基本上满意,但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求我把检测过程中出现的峰值去掉,比如这个产品有一个毛剌,这样就会产生很大的检测峰值,从而判定这个产品不合格,因些客户要求对将这个峰值去掉。
问题来了: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削峰程序怎么写。
被测物是一个齿轮,检测这个齿轮的跳动值,检测过程中,齿轮转动一圈多一点,传感器读取跳动值。线性的实时读取。也可以分段读取。

PLC为松下,如果是FX3U 这个好办。松下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如果是毛刺尖峰,延迟(时间)平滑就行了吧.

网友B:
用滑动平均值

楼主:
平均值是不可以用的

网友C:
就是去掉一个最大值,一个最小值,剩下的取平均值,松下FP0-A80模块可以自动读取平均值,每10比数据都一处平均值,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也不行

网友D:
产品检测有一个标准,超出标准就是不合格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一周采集多少个数据?

网友E:
我之前也有类似的事情检测直流电机的电流值,峰值肯定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比如电机在启动的一个时段),所以我用时间跳过这个时间段在进行检测。

楼主:
刚刚做了一段程序,把实时跳动最大值,在一个圆周里面分了N段。然后用N-2.如采样为10段,然后用一个排序方式,将数据由小到大排列出来,那么我取第8段为判定值。如果第8段都超差,那这个产品肯定不合格。

网友D:
是不是检测齿轮的端面?
你参考一下,检验员是如何检测的,没记错的话,工人是将齿轮放在检测台上,放上跳表,转动平台一周,表针没超出上下线就是合格品。
你可能被“峰值”限住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第10段超差,也算合格?
如果第一段负超差,也算合格?

网友F:
不知道这个PLC支持高级语言编程吗?
可以的话去峰值的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G:
将数据设置个阀值,过滤你那最高的,用设定的某个值代替,

网友H:
去掉最大最小,这算法也常见啊

网友I:
超出设定值就是不合格吗?这不是简单吗?如果是硬件检测,就是比较器,把合格跳动值上限做比较器设定值,实际值超过比较器设定值,比较器输出高电平,示为不合格?否则比较器输出低电平,PASS。

网友J:
如果三菱有的松下应该也有类似的,个人感觉松下的指令比三菱的还要多!

网友K:
读取当前值比较啊。。在程序中计算后再输出。。

网友L:
三菱的是什么指令?

网友M(2019-08-25):
回复 网友G:
那椭圆的齿轮都可以用了

网友M:
每个采样时间采集一个数据,应该说超限点数占整个测量点数的百分比不超过客户能接受的范围就算合格,比如千分之一可以视为毛刺,否则就是机械误差大不能使用

网友N:
这个建议你改用信捷,直接C语言处理(信捷支持梯形图+C语言混合编程)

网友O:
这个是很简单的检测
在配上打标器+编码器,什么位置不合格一目了然
“把检测过程中出现的峰值去掉”这产品就合格啦---奇葩的要求

网友P(2020-02-17):
只是削峰去谷,肯定吧能用移动平均,可以设置一个检测变化率的程序,变化率超过一定值,就输出前一个值,

网友Q:
我没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 ?
不好意思。

网友Q:
2017年的问题呀 ?

网友R:
第一个数做比较值,当前值比比较值。在范围内就把当前值覆盖比较值。超过了就表示异常。另外客户的要求有点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