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8):
如题,在要添加IE8C或其他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时,就提示无法创建,然后整个软件就无法操作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第一次用AB的PLC,很多地方不太明白,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下疑问!

网友A:
上图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扩展I/O里添加1734-IE4C或IE8Cmodule时软件就提示如图所示,然后软件也操作不了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用的studio 5000 没这个问题

网友C(2018-02-12):
换英文版的软件

网友D(2018-03-20):
软件的问题,用英文版创建中文版打开就没问题了

网友E:
是不是没有预先把模块数量组态好?点图中的红框,看看属性,有多少个扩展模块要预先选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