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8):
100KW的变频器,运行报OC-P.该机是普传牌7800系列。经检查,主回路静态电阻正常。只好拆开IGBT的门路端子,发现有下个IGBT的触发端(结电容)小漏电!,换上一个新的IGBT,变频器正常工作!

网友A:
不上照片,扣三分,差评!!

网友B:
100kw的这个利润可观啊

楼主:
这个上照片有什么用啊?表情。就一个IGBT坏了。不属炸机!

网友C:
就200多块钱的成本,这次挣了多少啊,楼主大哥

网友D:
大功率的利润可观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钱不是我的,是公司的,我都不知道最后给顾客要多少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上照片,扣三分,差评!!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你买的模块咋这么的便宜?

网友G:
以前变频器利润很高,现在都比较合理了,不是功率大就价格贵这样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就是在500至600之间,营销商也不一样。

网友H:
回复 楼主:
楼主维修经验积累太快了,天天修啊,要是做个带图片中的说明就再好不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季节有活,因为是热力公司的,要给暖了。

网友I:
200A的模块 我才卖120,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就200多块钱的成本,这次挣了多少啊,楼主大哥
100KW上的IGBT能这么便宜吗?我们用的开关磁阻电机控制器75KW的,一个IGBT 八百多啊,自己更换维修

网友C:
要想挣钱,得心黑,同样的东西,有的买两块,有得卖二百,东西不会说话,这都是黑心或奸心商人的秘密,地上不长钱,天上不掉钱,他们的钱就这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你这个便宜,不过买东西不是顺利的,公司要你的公司信息,营业执照,做合同等!没这些多便宜也不敢买,我们就上过当!商家说的价格基本与市面价格相近。说的也是行话。不过6000元汇出去了就联系不上了!纯属的工业骗子,防不胜防啊!报案也没人管!后来查网,这个商家骗了许多用户!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你这个便宜,不过买东西不是顺利的,公司要你的公司信息,营业执照,做合同等!没这些多便宜也不敢买,我们就上过当!商家说的价格基本与市面价格相近。说的也是行话。不过6000元汇出去了就联系不上了!纯属的工业骗子,防不胜防啊!报案也没人管!后来查网,这个商家骗了许多用户!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楼主公司帮我们教了学费,谢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100KW的变频器,运行报OC-P.该机是普传牌7800系列。经检查,主回路静态电阻正常。只好拆开IGBT的门路端子,发现有下个IGBT的触发端(结电容)小漏电!,换上一个新的IGBT,变频器正常工作!
请教下测量漏电是使用指针万用表 10k电阻档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用指针表10K档能测到,指针会有摆幅!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你这个便宜,不过买东西不是顺利的,公司要你的公司信息,营业执照,做合同等!没这些多便宜也不敢买,我们就上过当!商家说的价格基本与市面价格相近。说的也是行话。不过6000元汇出去了就联系不上了!纯属的工业骗子,防不胜防啊!报案也没人管!后来查网,这个商家骗了许多用户!

这个我在硕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也遇到过这种无良企业,亏了3700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大家引以为械!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指针表10K档能测到,指针会有摆幅!
如果是漏电 指针会什么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L:
漏电的话就是测着指针有一定阻值,不会往回返,停在谋一个位置。这样也不能用了。

网友N:
此种情形线路板很少坏,只要线路板不坏,恢复变频器后,通电试机就没问题,有时IGBT   C极对G即击穿,即IGBT【双管】的3脚与4脚测量其阻值等于其栅极并联阻值【数字表或指针表测量都可以】。检查仔细非常重要,不然麻烦有你看的。前提是线路板不坏。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一般 卖IGBT   都是咸鱼交易,当然二手的 价格便宜  可能大公司看不上,一般我只包买家到手测试好,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这个东西必须买正品、

网友O:
回复 网友J:
你们开关磁阻控制器坏了自己修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O:
你们开关磁阻控制器坏了自己修吗?
可以自己修一部分,IGBT、驱动电阻、驱动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的。它会显示和电容一样的充放电。

网友O:
回复 网友J:
你们用的什么牌子的磁阻控制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O:
是变频器,普传牌。

网友J:
回复 网友O:
中纺、科汇

网友O:
回复 楼主:
变频器中以控制磁阻电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可以,磁阻电机是有专门的控制器来控制!也很复杂!我仅修过一次!磁阻电机的尾部有定位检测,一但电机被修过,要重新调整检测的部位,否则电机是最高速并不可调!要通过用一块电畜池来校正。这种磁阻电机基本上淘汰了。用的很少!

网友O: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还要用蓄电池来校呢?我们这边用就电机后面是三个光电管来检测三相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修过一次,是维修电机的可能把位置忽略了,位置传感器可能不在原来的位置有偏差了。所以速度不可调。经过和厂家联系。告诉我的方法。校正!

网友O:
回复 楼主:
怎么个校正方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O:
说实话,时间太长了,忘记了,我只接触过一次,记得是电机维修完就失控了。用电瓶给什么地方送电,在停的时候记下位置,共3次,然后移动传感器的位置进行校正。不好意思,由于长期不接触这活,忘记了,我说的是个大概而已。

网友O:
我们是这关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