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8):
现有触摸屏DOP-B10S511做通讯主站,需要与4台VDF-M变频、1台PLC、1单片机通讯。先触摸屏与PLC用s232直接通讯,变频器用485,可单片机显示要求用MODBUS rtu通讯,这个应该怎么去写。那个大神有相关资料提供给小弟参考下。

网友A:
单片机和plc还是和屏通讯呢?

网友B:
PLC与单片机用MODBUS-RTU通讯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必须要与触摸屏通讯,不能与PLC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有触摸屏DOP-B10S511做通讯主站,需要与4台VDF-M变频、1台PLC、1单片机通讯。先触摸屏与PLC用s232直接通讯,变频器用485,可单片机显示要求用MODBUS rtu通讯,这个应该怎么去写。那个大神有相关资料提供给小弟参考下。
专业做单片机与各种组态软件、触摸屏、PLC、变频器、智能仪表Modbus通信!需要联系我!

网友B:
触摸屏也支持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