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8):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松下COM5模块怎么和PC通讯传数据呢,现在已经连接好了,不知道数据该怎么传输过去啊

网友A:
看手册啊 手册很详细的,比三菱好详细,话说你跟那个型号PLC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和松下XH系列通讯

网友B:
那你需要安装组态软件或者自己用C++之类的写程序了

网友C:
用RS232,先接线检查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松下COM5模块怎么和PC通讯传数据呢,现在已经连接好了,不知道数据该怎么传输过去啊
COM5通信插件有一路以太网通信口、一路3线制RS232通信口,就看你是使用RS232通信口还是以太网通信口和上位机进行通信了?!

网友E:
这是我用基恩士GT2传感器做的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用基恩士GT2传感器做的通讯
通用通信啊!高手!

网友F(2018-06-08):
请问一下,松下PLC怎么编位移传感器通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