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130 1R5G1变频器母线电压检测显示为零

楼主(2017-09-28):
我一台普传变频器按下RUN键,报母线欠电压,查看参数中当前母线电压显示为0000,该如何维修。
这上面哪个点是母线电压检测用的啊,哪位朋友可以指点下吗?
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上电时无继电器吸合声,按下启动run,听到变频器继电器动作声,同时面板闪烁显示lv,直流母线欠压停机。复位按下可复位。查询参数里直流母线电压为0000

网友A:
母线监测电路坏了,得更换运算放大器或相关电阻、电容了,怎么修!肯定是要拆开了,小故障好修,如果你修过变频器,对你来说很简单。否则就不好说了

网友B:
检查电压采样电路与检测电路,办法顺藤摸瓜 逐步逼近,分级排查,检查CPU相应管脚电压。2.5V电压是否正常,相关电阻是否有阻值变大或开路,运放是否异常,是否有接地或漏电的元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确定是母线检测电路故障,但不了解这个变频器的检测电路构造,有原理图就好办了

楼主:
变频器已处理OK,故障已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