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8):
现对一设备进行改造,在对控制程序进行修改后再下载时,现如图的对话框,无法对控制程序进行修改,请高人指点下,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了先!
PLC的型号时:312-1AE14-0AB0

楼主:
图上不了,对话框的内容是这样的
Download (294:41)
The memory space in the module is not sufficient.Do you want to compress the load memory?

楼主:
我原以为是卡的容量小了,换了2M的卡,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A:
把程序全部清掉,重新下载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原以为是卡的容量小了,换了2M的卡,问题还是存在

工作内存小了,你需要更换更大工作内存的CPU或者优化一下你的程序使其符合当前机型工作内存的大小。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D:
压缩一下试一试。

楼主:
感谢各位!!!
问题已解决!
换了个CPU

网友E:
这个就是那种喜欢CFC之类程序才会遇到的,梯形图不会

网友F:
程序这么大?是什么项目?

网友G:
换CPU解决了?那不是硬件上又花了不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换CPU解决了?那不是硬件上又花了不少钱?

楼主已经结贴,这种回复在这个帖子里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