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2A 程序。

楼主(2017-09-29):
CPM2A 程序,只有这3条。开机运行时,1.00不接通,常闭点闭合,40.02不置ON。
想不通什么原因?

网友A:
别的地方没有复位的?

网友B:
你可以单独拿出这段程序测试下,看是否可行,可行的话可能是你其他地方的程序存在复位或者限制条件

楼主:
程序没有复位的地方。
这个程序,在第一条加上第一次扫描的常闭点253.15,40.02可以置ON。
大概意思就是PLC通电运行时,1.00要有一次ON-OFF的过程.
至少CPM2A机型是这样,其它机型没试过。三菱的小型机却没这个情况

网友C:
如果程序没有复位的地方,就将重新顺序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40.01的指令就是要求40.00有一个off~on的过程,你这没有。
想要上电有效,加运行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段程序我试过几种PLC,三菱、永宏、KOYO的PLC可以置位,Omron和LS的不行。正常运行时,输入点有ON/OFF状态变化时,程序可以置位。
也是偶然发现的这个,问题就是开机第一个扫描周期,DIFU指令不会执行。各个厂家的有点区别,明天再试下AB的。

网友D:
程序没有错是你对difu指令及PLC工作特性没理解
或按6楼改程序的顺序
说到那3家plc,如果其相应指令的解释同omron,只能呵呵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教。

网友E:
边沿脉冲,需要信号有变化才行,与PLC型号品牌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