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9):
   最近在玩松下的plc,不太熟悉定位方面的指令,手上有个伺服电机,接线通电完毕后,用向导里面的快捷指令写了一条让伺服电机转的指令,可是这条指令只能让伺服电机一直朝一个方向旋转,如果我想让它能正反转,该如何操作呢?还有,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分别是哪两条指令?就是对应三菱drvi和drva的两个指令。截图圈的地方是我用表格定位可以实现正反转的指令,不用表格如何正反转?希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下,谢过了!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手册手了没有?

网友B:
松下PLC控制步进伺服比其它PLC都要简单好用。
如果要他反转,再生成一个位置控制指令,选方向正转输出ON或者正转输出OFF。
表格指令可以不限次数的生成,非常方便。

网友C:
脉冲目标值前面加个负号(-)就可以了。

网友D:
松下伺服正反转只要设置两个参数,PR0.06为1,PR0.07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