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9):
请问有哪位了解海泰客触摸屏?麻烦指导下如何读取海泰客触摸屏,百度了下不太清楚

网友A:
老机吗?型号呢?

网友B:
呵呵;先提供详细型号,别人才能帮你,是否还需要猜测一下你用的HITECH哪一款;

网友C:
读取时要在屏幕上输入密码,密码百度上能查到。如果有人改过就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B:
如果是老款的PWS1711  PWS3260这些,上载后是不能打开画面的,只能写入到同型号的屏内;
PWS6600  PWS6A00这些可以反编辑,然后得到对应的画面;前提是你有密码;

网友D:
编程软件,编程电缆是必须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3260如果是用ADP6编写的,上传后可以重建应用程序。